尺寸标注有没有从内到外,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说法。

楼主(2017-04-28):
如果尺寸标注没有这一说法,那么从内到外,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说法在机械制图中哪里有提及。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选好基准,尺寸链不封闭,尺寸标注在最明显位置,格式正确,楼主所说是为避免遗漏吧,书上没看过

网友:
也是有这个说法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绘图效率

网友:
没人非强调这样,我一般是定好基准,标外形,然后按特征标。

网友:
看基准吧,不过加工对刀一把是从右边

网友:
这是一个统筹的概念。作为统筹,有效的方法都有可能用到。

网友:
图纸清晰意思明确,用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2017-06-23):
学习了,我一般是选好基准,根据特征或者工艺来标注,对零件的形状理解充分,就不会漏标或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