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八)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4-28):
每周分享(七)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此零件是一种铜套,壁厚3.35mm,算是薄壁件的一种,端面带点圆弧斜口,普通的两轴数控车床无法完成,所以需要选用带C轴和动力头的车削中心,因担心壁厚太薄,会导致工件变形,保证不了圆度,在加工时采用了二次切断的方法材质:铜
毛肧:管料,内外径各留1个毫米余量
难点:易变形,工艺安排要合理
图纸

一道工序成品:
1、粗车外圆,内孔
2、铣削端面
3、粗切断,单边留0.5mm余量
4、精车内孔,外圆
5、接料手零件下方等待,切断

自动上料机推出棒料

粗车外圆内孔

端面铣削

接料切断

成品

零件测量后,同心度0.04,变形在公差范围之内,达到客户要求
PS:这种零件在加工时如果不考虑变形的话,很好加工,但是客户一般都会在图纸上要求圆度,所以切记不可一刀切断,那变形量是无法控制的

网友A:
粗切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需要完全切下来吗?楼主能否再讲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切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需要完全切下来吗?楼主能否再讲解一下

我估计粗切断就是等于切割槽子,防止一次切断变形过大。

网友C:
带C轴和动力头的车削中心  是如何编程的呀?用的编程软件么?

网友D:
粗切断,是扣个环槽,留单边0.5?接料割断时,工件下来不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切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需要完全切下来吗?楼主能否再讲解一下

不切下来,只是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粗切断就是等于切割槽子,防止一次切断变形过大。

对的,层主专业,一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C轴和动力头的车削中心  是如何编程的呀?用的编程软件么?

不用软件,手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切断,是扣个环槽,留单边0.5?接料割断时,工件下来不跑么?

留0.5mm的余量,可以控制工件最小的变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粗切断就是等于切割槽子,防止一次切断变形过大。

粗车断后,精加工不会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车断后,精加工不会变形吗

精加工外圆时是不会变形的,但是在最后切断会有一点点变形的,但是不大

网友:
第一张图我有异议!
第一;看右边图像正圆零件,标注里有要求圆度0.01,可以确定是圆的,那么尺寸50.1---43.4为何没有Φ?
第二;如果圆型零件成立,下面的平行度要求0.01是不是概念搞混了?你看标注成圆柱度0.01如何?

网友(点评):
CAD丢符号了, 不过平行度,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圆柱度合适一点

网友(点评):
工艺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提

网友F:
大批量粉末冶金是否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批量粉末冶金是否更合适?

也许适合,但是客户要的是机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