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盘式驻车制动器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7-04-28):
改装了一个车,驻车制动打算用钳盘式驻车中央制动器,机械软轴拉线控制,想问一下这样的钳盘式制动器该如何选型,软轴拉线的拉力该如何确定。请大师指导,我们这个项目有量,打算长期合作

网友:
钳盘式驻车中央制动器,这种产品早在30多年前就已退出汽车市场了,只要是独立的驻车制动器,都改为鼓式的了.

网友:
制动器上有参数。其中扭矩和作用力臂上面都有。接下来就简单了,你自己机构的作用力臂拿进去算就是了。
先求得自己的负载,这样,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