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拆卸的科学方法

楼主(2017-04-28):
        轴承的拆卸要与安装时同样仔细进行。使用规定的轴承拆卸工具注意不损伤轴承及各零件,特别是过盈配合轴承的拆卸,操作难度大。所以,在设计阶段要事先考虑到便于拆卸,根据需要设计制作轴承拆卸工具也是十分重要。在拆卸时,根据图纸研究拆卸方法、顺序,调查轴承的配合条件,以求得拆卸作业的万无一失。
1、外圈的拆卸
  拆卸过盈配合的外圈,事先在外壳的圆周上设置几处外圈挤压螺杆用螺丝,一面均等地拧紧螺杆,一边拆卸。这些螺杆孔平常盖上盲塞,圆锥滚子轴承等的分离型轴承,在外壳挡肩上设置几处切口,使用垫块,用压力机拆卸,或轻轻敲打着拆卸。
2、圆柱孔轴承的拆卸
  内圈的拆卸,可以用压力机械拔出最新简单。此时,要注意让内圈承受其拔力。
  大型轴承的内圈拆卸采用油压法。通过设置在轴上的油孔加以油压,以使易于拉拔。宽度大的轴承则油压法与拉拔卡具并用,进行拆卸作业。
U型、NJ型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拆卸可以利用感应加热法。在短时间内加热局部,使内圈膨胀后拉拔的方法。
3、锥孔轴承的拆卸
  拆卸比较小型的带紧定套轴承,用紧固在轴上的档块支撑内圈,将螺母转回几次后,使用垫块用榔头敲打拆卸。
  大型轴承,利用油压拆卸更加容易,在锥孔轴上的油孔中加压送油,使内圈膨胀,拆卸轴承的方法。操作中,有轴承突然脱出的可能,最好将螺母作为档块使用为好
以下图示说明

网友A:
没有人老实按照这个做的。

网友B:
轴承安装和拆卸有很大学问,我当年为了学这个,跑现场跟现场师傅学了近一个月。楼主写的简单了点,仍然谢谢分享,

网友C:
我去过多家专业减速箱厂,就是用乙炔气枪烧一下的。动作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老实按照这个做的。

嘿嘿,理论回顾而已,实际灵活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安装和拆卸有很大学问,我当年为了学这个,跑现场跟现场师傅学了近一个月。楼主写的简单了点,仍然谢谢 ...

兄弟用心了,要想学透彻还需现场实际操作~~此文后续继续完善扩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过多家专业减速箱厂,就是用乙炔气枪烧一下的。动作很快。

熟能生巧,大师傅是效率高~~

网友:
我就想问下  锥孔配合的轴承安装需要多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