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架子设计加工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7-04-28):
各位大神,设计这样的一个架子。要考虑哪些因素?
强度方面?承重?弯曲变形?
焊接的会出现哪些问题点?

架子

架子

网友:
焊接变形

楼主:
能详细说说,焊接变形的原因和怎么去改善这种状况吗?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焊接变形的原因和怎么去改善这种状况吗?麻烦您了

焊接扭曲变形,你找好点的焊工就可以了。

网友A:
焊接变形,如果要求尺寸的精度部是太高,一般都会拼好架子,点焊保证基本的形状和尺寸后,在满焊,需要的是把你的孔和焊接点避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变形,如果要求尺寸的精度部是太高,一般都会拼好架子,点焊保证基本的形状和尺寸后,在满焊,需要的是 ...

承重方面,您懂吗?

网友:
要想变形少!就去氩弧焊!

网友:
钣金折成型材再焊接?一般不建议这么做,太费事。最好用型材。
板厚是不是合理?会不会容易焊穿?
焊接后,孔位之间的间距有没有要求,如果有,要想办法保证。
局部细节要考虑,比如顶上几个角落,内部焊枪进不去,焊外面能否接受?

网友:
给出负载大小和位置,重心位置,使用工况,大体尺寸,材料厚度。。。。。。
条件给足,大神会很乐意出谋划策的,
你这个不是型材组合,是钣金折弯件组合,条件给给足嘛。

网友:
注意承重,也不知道你干嘛用的,尺寸要求高不高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个焊接用的工装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
      我这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仅供参考。
      1、先要弄清楚客户要求。开什么价,放什么东西,载荷分布怎样,对产品稳定性要求如何。搞清楚才能动手嘛。
      2、再想怎样满足客户要求。就是设计计算层面的内容了;
      3、同时也要想想有自己加工的要求。工艺上有哪些风险。角钢的固定有焊接,打孔后铆接、紧固件固定等等方案,怎样取舍。
      对焊接工艺产品层面的问题点可不少:焊接变形,熔深不足(焊接强度不够,也有叫虚焊),漏焊,焊渣,一般焊道还容易掉漆生锈快。都要注意。
     最后,老实讲图中的架子都是平行四边形,我很怀疑稳定性咯。
     以上,谢谢!

网友:
具体根据使用要求

网友B:
你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用于承载什么东西,决定了你要用的工艺,比方说,如果承重很小,要求精度很低的话,用型材焊就可以,只要焊的时候注意些,防止变形很大就可以。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又是另外的工艺了。所以LZ提问时请把条件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架子是做什么用的,用于承载什么东西,决定了你要用的工艺,比方说,如果承重很小,要求精度很低的话 ...

我只想看看大家每个人对这个结构的看法和见解。如果所有的都定死了。那就是让大家解答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看你要装轮子,重心尽量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装轮子,重心尽量降低。

有道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看看大家每个人对这个结构的看法和见解。如果所有的都定死了。那就是让大家解答了。谢谢您的回答

首先,还是要看你的使用的环境,像这种结构的话,上面是开放形式的,焊接后上面开档是很容易变形的,如果使用环境要求精密的话,这种结构显然是不合适的,允许的话,尽量用斜筋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还是要看你的使用的环境,像这种结构的话,上面是开放形式的,焊接后上面开档是很容易变形的,如果 ...

您的意思是,每个面拉一条斜筋.这样单个面就是三角架了。确实很稳定。
感谢

网友:
焊接的位置点要准确,防止焊接后架子变形

网友:
这种架子一般变形很小,主要是丁字节点的部位变形会稍微大一点,矫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定位工装+氩弧焊误差1mm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薄铁满焊必然变形,一般都是采用点焊或者铆接。

网友:
注意刚性

楼主:
您能详细分析一下吗?或者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焊接变形的原因和怎么去改善这种状况吗?麻烦您了

先讲一侧焊到平台上 或者用胎具固定防止变形,焊后再钻孔

网友:
你这是外面要铺板,下面有轮子。我觉得一定要先钻外板孔然后配钻架子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