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动画制作问题

楼主(2017-04-28):
动画要求是两物体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一定的角度,现在添加角度约束进行动画制作时却只能按一个方向旋转,比如说要求逆时针旋转30°,制作后的效果却是顺时针转了330°后才停在逆时针30°的位置,我现在就想直接逆时针旋转30°要怎么制作?

网友A:
你添加了角度约束,怎么可能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了角度约束,怎么可能动起来

动画制作时只要修改约束的角度大小,他就会按那个角度数值动起来,但是只能按一个方向

网友:
干掉约束,纯马达控制,没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