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28):
   材料为HT200的机加工零件,图上画的是一个孔并沉孔 ,图纸上标注为:φ6.3cq9.5b6.5。不知这标注么是什么意思。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沉孔直径9.5,深度6.5,

网友(点评):
加一点,通孔6.3

网友(点评):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沉孔直径9.5,深度6.5,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