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选用钢管,上支撑板与下支撑板怎样与钢管连接

楼主(2017-04-28):
怎样连接

网友:
塞螺柱焊起来

网友:
用螺母不行吗?四柱压机不都是用螺母锁紧。

网友A:
钢管厚度允许的话止口加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厚度允许的话止口加螺纹连接

具体怎样连接  螺栓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厚度允许的话止口加螺纹连接

一般多少壁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连接  螺栓连接吗

这样的底座可行吗

网友:
焊接螺母

楼主:
往哪焊接

楼主:
这样焊接可行吗

网友:
螺纹连接可以,焊接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要看受力大小,钢管规格,上下支撑板的板厚等等。
脱离开上述条件,没法回答。

网友:
法兰或者钻孔插进去。要是需要就找个塞柱查到连接部位防止变形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连接  螺栓连接吗

图上没有尺寸数据不太好定,具体看加工后余量的强度能否满足。

网友:
你这哥们一定是在做毕业设计,因为我当年的毕业设计也是这个,你这个问题,我当年也老师也问过我。

网友:
焊接一个法兰,法兰连接就行了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类似结构,说说简单建议:1、要做个导柱座,螺纹连接;
2、导柱采用采购光柱,两端车削螺纹;
3、上端车削台阶,方便定位顶板。
好多社友都提供了照片都可以把有利元素加到你的设计中。

我看你的简图貌似你没有一点思路,只是做了一个外形,具体细节貌似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