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步带使两根丝杠同步传动,令伺服电机驱动其中一根丝杠,怎样连接

楼主(2017-04-28):
怎样能让电机与其中一根丝杠连接,又让同步带连接两根丝杠

网友A:
直连其中一个同步轮就行,为什么都喜欢双丝杆的?就不怕憋死

网友B:
楼主想要实现一个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其中一个同步轮就行,为什么都喜欢双丝杆的?就不怕憋死

电机轴连接同步轮,同步轮又与丝杠连接  ,这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实现一个什么动作?

想让两根丝杠同步

网友C:
像2楼说的,随便你连哪端都行
2根丝杆经同步带一连,丝杆精度就没有了,你何不直接用两根同步带带2侧,一个电机驱动还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2楼说的,随便你连哪端都行
2根丝杆经同步带一连,丝杆精度就没有了,你何不直接用两根同步带带2侧,一 ...

不太懂 怎样用两根同步带带两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轴连接同步轮,同步轮又与丝杠连接  ,这样可行?

不能直接这样连,因为你这样连的话电机轴会与丝杆冲突的,只能俩级同步轮连接,电机与丝杆连,丝杆与丝杆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这样连,因为你这样连的话电机轴会与丝杆冲突的,只能俩级同步轮连接,电机与丝杆连,丝杆与丝杆 ...

电机与丝杆用同步轮连接,那丝杆与丝杆怎么连接

网友D:
两跟丝杆同步,不管什么样的连接,卡死的风险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跟丝杆同步,不管什么样的连接,卡死的风险都比较大

就是,你知道为嘛都喜欢这样搞

网友:
为何不用一根丝杆,另外一边用导向

网友:
。。。。。同步带。。。我觉的你应该用斜齿轮或者伞齿轮。。。。配个粗的杆最好是蜗轮蜗杆。配丝杠。同步带我记得可以拉伸。。。。

网友:
两个丝杠用同步带实现丝杠同步,真的会憋死。

网友:
如果一定要采用这种机构,就不能用柔性连接,必须使用刚性连接,类似这种机构,我建议你采用伞齿轮换向,是有标准件的。

网友(2021-09-14):
行程长的话确实容易卡死

网友:
原来做过两个电机带两个丝杆,中间做了一个硬连接,连接在两个丝杠上(同步前进或者后退),哈哈,时间长了要么坏丝杆(或者里面的轴承),要么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与丝杆用同步轮连接,那丝杆与丝杆怎么连接

这个结构可以,但是同步带容易磨损,安全性不好,最好是不要用这种结构

网友(2022-10-07):
楼主用两个伺服电机来驱动,现在的伺服电机同步性和响应性已经很好了

网友:
用两台伺服电机,用同一个脉冲。

网友:
都上同步带了,为何不用两个同步带各放一边进行驱动

网友(2022-11-15):
可以用两个伺服电机,注意丝杆导程尽量选大一些,最好每个配个光栅尺,伺服可以找松下,台达,汇川,他们有专门的双驱,寻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