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YZ三轴线性模组搭建技巧

楼主(2017-04-29):
望大神赐教,在XYZ三轴线性模组搭建时需要注意什么,怎么选型和配置电机?谢谢!

网友:
电机选择 就计算丝杠旋转带动负载,正常计算就行,至于搭建主要看你自己的使用工况要求

网友:
线性模组都是可以咨询相关供应商技术,这个有针对性确认,以免负载选错带不动,这么贵的配件,供应商很乐意上门服务

网友:
线性模组这个东西已经很成孰了,很多供应生都生产1、2、3轴的线性模组

网友A:
根据你的尺寸和负载,选现成的最简单。又成熟又稳定,还便宜

网友B(2021-08-02):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尺寸和负载,选现成的最简单。又成熟又稳定,还便宜

能提供供应商吗?质量成熟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供应商吗?质量成熟可靠的

现成的,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龙门,丝杆龙门,直线电机龙门,18112788808,朱先生,苏州厂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