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固定法兰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7-04-29):
电机固定法兰如何加工的?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批量很少了,螺丝与销孔敲好,再组焊,最后精加工一下

不讲究的,精加工都省了!

网友A:
这种大批量很少了,螺丝与销孔敲好,再组焊,最后精加工一下

网友:
一大块加工,你怎么想的呢。家里有钱是吧,大手大脚惯了,不觉得费材料是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是吧。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就是一大块掏空的

网友(点评):
不可思议

网友(点评):
哪天去厂内拍几张照片吓死你,我们公司老板最器重的一个设计,400*400*400的 都能偷空成厚度20的空壳,不过确实比焊接的好看

网友(点评):
航空航天没话说,是有相应设计规范的,必须照做,但民用这个是真的壕了点儿

网友:
批量的都是开模!单件的焊接、拼装的都有!

网友:
批量就做个夹具吧切好的放上多轴器

网友B:
等离子切割机挖了铣床铣或者镗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也要看尺寸的 如果是40×40肯定不用想.400×400又不一样

网友(点评):
有的是.太大掏空更费事更费料.

网友:
压铸后,机加工

网友(点评):
压铸要开模呀!开模要费用呀!

网友:
主要是看数量,数量大的话,一般都是铸件然后机加工

网友:
这个器件叫电机固定法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切割机挖了铣床铣或者镗

不是和气焊样吗?。。以前在高压吧里有吧友做过。。。应该是个电源特别的电源淘宝900一个。。。

网友:
非标类的少量是小板焊接,然后镗的。

网友:
我推荐用四根棍代替,装电机一样刚刚的
或者用两个板,挖出螺丝安装位置
这种电机座固然好,但是如果是组装件,和上面我说的两种方案在精度和承重上也没啥区别

网友(点评):
你说的四个柱子固定也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
网上找找有没有现成的标准件,

网友:
就目前楼主的3D图结构,不开模具确实很难加工。我觉得可能只有考虑拼装结构。

网友:
尺寸不大,钻个孔,线切割。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