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OB-22直控按钮开关怎么接线

楼主(2017-04-29):
48V直流电机和电磁阀控制,四个按钮,上升下降,左右操作,接线怎么接法呢?网上都是交流电源的接法,请教电气工程师?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A:
电磁阀是不是也有4个
按钮盒共5根线(公共线1,上下左右控制各1)

4个按钮的输出接4个方向的电磁阀线圈
左方向的线圈要接入右方向电磁阀的常闭,右方向的也要接入左方向电磁阀的常闭,上下的和左右的也一样

网友:
工程设备千万不要擅自接线,注意安全啦

网友:
典型的按钮互锁,正反向控制,很多电器入门书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是不是也有4个
按钮盒共5根线(公共线1,上下左右控制各1)

谢谢,后来我也是按照你的意思来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