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焊接变形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29):
   一个螺纹件304的材质。外形φ41.3±0.3.螺纹1-15/16-12un-2B。壁厚大概也就3-4个了。弄完之后要氧弧焊焊在壳体上,焊完螺纹要变形。目前的做法是做成锥形。上面小防止止规不合格。下面大(焊接部位在下面。)但是焊完之后呢还是要变形。尺寸已经调到最大了,再大止规要不合格了。但是效果不理想,每个星期都要去客户那边回丝。
   ps:客户要求是不能焊完之后回丝。不能把止规做不合格然后在修复。不能改零件外形尺寸(也就是不能加大壁厚)。同意把螺纹做成锥形。

网友A:
焊完不能再加工,什么鬼,什么道理,先加工 后加工,都是工艺,
头锥焊后2锥,这总该可以了吧。焊后再加工也只是怕强度不够呗,

网友:
那要客户书面承认。我也想焊后回丝。

网友:
有一种焊接叫冷焊,不锈钢变形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不能再加工,什么鬼,什么道理,先加工 后加工,都是工艺,
头锥焊后2锥,这总该可以了吧。焊后再加工 ...

焊完加工得我们自己出人。自己出人不说每次去要被吊一通。说我们检验偷懒。焊完回丝的螺纹会很难看。客户要主机厂。主机厂要反馈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啥叫焊完回丝,很难看。

网友:
焊接变形的话有种叫豪克能焊接应力消除技术,能消除80%以上的应力,应该对焊接残余应力消除有帮助的

网友:
貌似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单位,最后有一道100%全检回丝的工序,出货前必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