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删掉或隐藏图示的圆圈

楼主(2017-04-29):
通用格式转的一个动力模型,结果图示的这片曲面那,多了个看不见的圆圈,鼠标移到附近就会被选中。直接删除圆圈,会把图2的曲面特征给删除,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只删除这个圈,或是让鼠标选不到。

网友A:
既然看不见,为什么要删除。

网友B:
试试右键——隐藏或压缩

网友C:
放到图层内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不见,为什么要删除。

鼠标移到那个圈圈附近会自己捕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右键——隐藏或压缩

不行,隐藏和压缩就都被隐藏和压缩了,图2的整个曲面都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到图层内去

大神,要怎么放到图层里,没用过图层,不知道怎么放进去

网友(点评):
别他胡扯,solidworks实体建模根本没有图层这种东西,那UG的说法,那家伙只知道UG

网友D:
关掉观阅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观阅草图

不行,不是草图是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要怎么放到图层里,没用过图层,不知道怎么放进去

哦,那没办法了,就这样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