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电机与丝杠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7-04-29):
是减速器吗?   如何选型

网友:
是减速机,主要看你是需要多大速度与扭力,然后才按照这个去选多大减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
根据楼主需要的性能选择合适的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
找本目录看看,按人家的目录案例选型,大一点正规的公司的目录都会教你如何选型

网友:
设计有误,齿轮传动间隙大,应该用同步带。

网友:
我就觉得这结构好别扭,为什么不直接螺母固定丝杆运动。要设计成如此

网友:
应该是90度减速机,这坨托盘估计就有3KG了,而这电机又这样小,外加上面还有重物

网友:
这个可以满足么?

网友:
2楼说的对,看你的负重和速度。

网友:
直角减速机(T型减速机)

网友:
这种机构有现成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