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求助

楼主(2017-04-30):
cad里怎么弄镂空字,然后数控切割出来

网友A:
字体,莫非你根本不知道autocad里有多少种字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莫非你根本不知道autocad里有多少种字体吗

说点有用的,别净整些没用的

网友(点评):
你连字体是什么都不懂,我给你讲什么,对猪弹琴吗

网友(点评):
就你这鸡巴样,还有人当哄小孩蛋子一样给你讲课吗

网友:
好些有个,TXTEXP:文字变线命令,类似打散。

网友:
华文云彩

网友:
安装插件!

网友B:
1) 首先要得到CAD空心文字;
要得到CAD空心文字必在安装CAD时选择安装ET(Exprss Tools)扩展工具选项。按默认是不会安装的!
ET里有一个专用文字分解命令(txtexp)。工具栏的分解工具“explode 命令”不能分解文字。
2) 文字分解后根据字体还要进行修剪(文字分解后有交叉矢量).
3)用PE命令合并,再在你选择的工件原点处打断选择矢量方向生成刀路.(当然要你使用的编程软件和积累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要得到CAD空心文字;
要得到CAD空心文字必在安装CAD时选择安装ET(Exprss Tools)扩展工具选项。按默 ...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找不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找不到这个功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