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自定义属性总是提示无效

楼主(2017-04-30):
为什么我的自定义属性总是提示无效 2017版本的

网友A:
提示很明显,没看懂吗

网友:
记得自定义属性模板都要放在默认安装路径下。最好用这个做

网友:
路径需要管理员权限,正常不要有中文

网友(点评):
同意,怀疑是中文路径的锅

网友:
丧得我考。这软件我刚了解。致所以易学,是有它的原因在内面,同UG之类比缺失的地方有。比如作相切基准平面就根本不是那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明显,没看懂吗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office没装造成的,你以为你很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