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 求解杆系位移

楼主(2017-04-30):
由图可知,A点垂直位移为249mm

验算

网友A:
设置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点评):
具体说,哪个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还是有点问题的

夹具那边,要用不可平移,而不是固定。铰接部分,并未限制转动自由度

网友(2017-06-04):
应变总能。。。好深奥

网友:
好奇为什么楼主的积分能是负的,而且还负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