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椭圆振动筛工艺求助

楼主(2017-04-30):
想问下有没有大神做三轴椭圆振动筛的,你们的工艺是怎么流程,两个侧板怎么保证同心度的,是制做好筛箱在整体上机床镗孔,还是装配定位的,

网友A:
能镗当然好。象这类低速轻载又是大尺寸的,一般也就组装调试完成。

网友B:
调心轴承,安装调整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其属于振动筛分机械中,既能适应各种物料的筛分,又能对难筛物料进行分级、脱水、脱介、脱泥的三轴椭圆振动筛。
振动筛是冶金、煤炭、矿山等诸行业中不可缺少的物料分级设备。由于现有振动筛的功能比较单一,圆运动筛只可对物料进行预先分级,但重心高、占地空间较大;直线运动筛可进行脱水、脱介和脱泥,但处理量小、易堵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水利、电力建设的原料采石场等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镗当然好。象这类低速轻载又是大尺寸的,一般也就组装调试完成。

哎镗孔需要大型机床呀,,没有呀 ,现在设备制作了几台 都是发热比较严重的,里面用的是齿轮油,轴承是不是太小了呀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没装正。继续调整。另外空机多开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心轴承,安装调整应该没问题,

我们安装好了 ,但是调试发现油箱油温高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属于振动筛分机械中,既能适应各种物料的筛分,又能对难筛物料进行分级、脱水、脱介、脱泥的三轴椭圆振动 ...

不知大侠想表达什么,我们筛分设备都有做 直线筛,圆振筛 惯性筛,棒条筛,都好做,就是3轴椭圆水平筛太难做了,就是没有相关的制造工艺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镗孔需要大型机床呀,,没有呀 ,现在设备制作了几台 都是发热比较严重的,里面用的是齿轮油,轴承是不 ...

w 我现在就是在想是不是我的工艺不对,是不是必须要上机床镗孔,哎,好纠结,,然后我现在在制作工装定位来保证两边的同心度,焊接件我已经制作公差1毫米以内了,感觉好难,你制造过同类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镗当然好。象这类低速轻载又是大尺寸的,一般也就组装调试完成。

我现在就是在想是不是我的工艺不对,是不是必须要上机床镗孔,哎,好纠结,,然后我现在在制作工装定位来保证两边的同心度,焊接件我已经制作公差1毫米以内了,感觉好难,你制造过同类设备吗,

网友(点评):
那到不如把轴承加大一到二档。

网友B:
轴承,压得太紧,,,没有浮动端了,是导致异常发热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压得太紧,,,没有浮动端了,是导致异常发热的主要原因,,,,

谢谢 大神指点 我开始是怀疑轴承压得太紧了 ,但是我的轴承游隙控制在0.2mm左右呀,还会紧吗,我们都轴承是C4游隙的轴承呀,

网友(点评):
我们C3的没有超过60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指点 我开始是怀疑轴承压得太紧了 ,但是我的轴承游隙控制在0.2mm左右呀,还会紧吗,我们都轴承 ...

你们 用的是齿轮油吗,是筛子吗,是几轴的   分享下呗

网友(2018-01-05):
你们采用的是飞溅式油润滑,还是油浴润滑?

网友D:
你们采用的是飞溅式油润滑还是油浴润滑,飞溅式油润滑轴承发热量高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大企业应该焊后镗孔,保证同心度。小企业是焊接最好制作胎具,另外就是轴承装配间隙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大企业应该焊后镗孔,保证同心度。小企业是焊接最好制作胎具,另外就是轴承装配间隙要足够。

是的 呀 我们没有大型机床 所以我们事制作的工装,就是你说的胎体,  目前的问题基本算是解决掉了,,就是还有些细节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我们也没有在继续生产该设备,但是我感觉设备应该是算成功的,,就是外购件的质量控制的不好

网友(2019-09-20):
大家好,我们一直是给杰弗朗,安姆普客,凯瑞特做三轴椭圆水平振动筛的厂家,有88齿,103齿和106齿,104齿。型号TTH6203,1907,8203等型号。对于大家所说的工艺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13952118428,微信同号

网友:
大家好,我们是为杰弗朗,安姆普客和凯瑞特做三轴椭圆水平振动筛的厂家,生产型号TTH6203,1907,8203.等,有77,88,103,104,106个齿的齿轮齿圈。关于大家所说的加工工艺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13952118428,微信同号

网友(2020-01-04):
您好,能加个微信吗?981356683,我想买这个图纸看看。

网友(2020-03-02):
引用 楼主:
是的 呀 我们没有大型机床 所以我们事制作的工装,就是你说的胎体,  目前的问题基本算是解决掉了,,就 ...

筛子又做了么?工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2020-05-12):
引用 楼主:
是的 呀 我们没有大型机床 所以我们事制作的工装,就是你说的胎体,  目前的问题基本算是解决掉了,,就 ...

当然是加工的时候就要保证三根轴的位置尺寸,保证工厂。然后用偏心轴调整齿侧间隙,就是啮合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采用的是飞溅式油润滑还是油浴润滑,飞溅式油润滑轴承发热量高

这就要保证齿轮的啮合间隙和齿轮的多少,可以私聊沟通,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热源主要产生再轴承转动和齿轮啮合,双列自调心轴承没有必要过多调整间隙。齿轮啮合的热量是比较关注的,他和三根轴的位置尺寸,调整偏心轴调整齿侧间隙,就是啮合间隙。还有就是润滑油的多少,过多油温也会过高

网友:
三根轴的精度不够,就用三个偏心主轴来调整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