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楼主(2017-05-01):
       这是一个测量医用一次性输液器泄漏和堵塞的装置,大致的想法是用电机通过2对反向布置的锥齿轮组带动圆盘反向同步进行旋转,圆盘上的固定装置来固定输液器的两端,当旋转到检测区域时,由夹紧装置夹紧尾端,进气装置进行充气,然后检测。我的疑问是由于有夹紧装置和进气装置,所以我要在锥齿轮组外面加一个上机壳,但是这样就会直接由上面的横轴来承受机壳的重量,可能会让轴变形,我的想法是在上机壳和下机壳之间加支撑板,这样就可以由下机壳来承重了,希望大神解答,另外这个装置有别的问题也请指正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写那么多还不如上个图

网友B:
你用锥齿轮带动圆盘转动会不会精度达不到要求,应传感器未必能很好的检测到每一个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那么多还不如上个图

上传的有图啊

楼主:
不太懂为什么上传的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C:
你的意思已经明白进去,总觉得弄了非常不好的机构命题,然后进行堆彻。

网友:
似懂非懂 抱歉

网友D:
看样子你解决来之前的检测问题,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锥齿轮带动圆盘转动会不会精度达不到要求,应传感器未必能很好的检测到每一个气管

有道理啊,有别的好办法提高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已经明白进去,总觉得弄了非常不好的机构命题,然后进行堆彻。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你解决来之前的检测问题,上个图吧

有图,但是不知道为啥没显示,我上传到图片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已经明白进去,总觉得弄了非常不好的机构命题,然后进行堆彻。

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有别的好办法提高精度吗?

如果想要夹紧导管的一端,精度不需要太高。但是你还有个进气装置,不知道你这个进气装置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出气口对准气管的另一端,然后插进去吹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