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里导入CAD文件,拉伸不了?

楼主(2017-05-01):
难道一定要整体描一遍么,谁有简单点的办法?

楼主:
谢谢陈老,那我还是描一遍吧~

网友A:
还有一种借用第三方软件来实现的方法,比如用UG打开再转STEP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借用第三方软件来实现的方法,比如用UG打开再转STEP就可以

真的可以?您试过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后面会弄个帖子。看社区对SW挺热闹,所以近期我也关心SW这玩意到底怎么个情况,兼容性强是UG比SW的一大优势。

楼主:
我发现了,其实不用描的,导入的时候把约束端点选上,然后就可以直接拉伸了

网友(2017-06-24):
Inventor在草图自动约束上有些欠缺,例如草图阵列后明明是连续的,拉伸时只能选定其中一段
要说直接使用AUTOCAD-DWG草图来建模,最方便的软件应该是solid edge了,三视图自动对齐
真希望其他3D软件也能早点增加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