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案螺杆传动

楼主(2017-05-01):
长19直经0.6铁质工件在螺杆上传送,螺杆会有暂仃时间,用怎样的方案把工件拿到B处冲床加工后再放回A处.?谢谢

网友:
碗形凸轮

网友(点评):
送过去还得拿回来!

网友:
可以做个自动化夹爪机械手

网友(点评):
电动还是气动好?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精度与成本;电动精度高,成本也自然高一些;气动结构简单,精度稍微低一些,成本也自然低一些

网友:
说心里话,我没看懂你的技术要求,如果只落在需要电动还是气动,那需要看气缸有没有定长的行程(一般不合适),且不好配合其他元器件调整。
这样来说电动就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