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指导书编写求教

楼主(2017-05-02):
       机加工过程检验指导书的问题:有些隐藏在内部倒角或者大圆角尺寸重要度比较低,基本都是靠程序保证的。但是现在领导说顾客反馈问到这些尺寸是如何检验保证的?不能光靠程序,应该如何编写?
       例如图中R62.5的铣边尺寸  还有36.89,42.48铣边原点的空间尺寸

补充内容 (2017-5-3 11:19):
不好意思,我表达的不太好 重新理一下
假如客户来图是有图上所有尺寸的,17,36.89,42.48和R62.5 还有一个车加工时内部槽的尺寸(一般用成型刀加工)
目前编写的检验书是17用游标卡尺检验,

补充内容 (2017-5-3 11:23):
36.89和42.48编的用三坐标,R62.5没有这么大的R规,如果要检需要外购62.5的R规么?想问外购有没有必要,还有17的干涉尺寸是不是和R62.5,36.89和42.48的铣边尺寸意义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防止干涉?可以只检验17么?

补充内容 (2017-5-3 13:10):
第二页补充贴图 有个内部槽 尺寸要检验需要切片投影?这种涉及破坏的尺寸是否有必要每批都检验?因为刀具是成型的,一般是样件阶段切片投影,合格了后续就不再切片了

网友:
我原来公司是有企业标准,按照标准未注尺寸公差控制,但检验很少,国家也有标准,但国内企业很多不管。

网友:
你应该和你老板说,那些地方是靠钱保证的。

网友:
这里应当是很重要!假如安装气缸就会影响气缸摆动的摆角

网友(点评):
有检验17的干涉尺寸,是和你说的尺寸一个作用么?

网友(点评):
两码事!俺估计用户就是反馈R2不够深,反应的老板那里,LZ就需要在就一条强调一下免得被忽视。

网友(点评):
就是规定在R2刀下,红标记尺寸不得小于XX.X即可。

网友:
出个三坐标检测报告

网友:
记住下面三条,其余发挥就是。
凡是工程图面上存在技术要求的(所以文字、数据)东东,全部都要立项,列检验方法、列判断标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只要客户给的图有尺寸就应当提供检验手法,控制方法。

网友(点评):
假设有个零件内部有个槽 工艺上采用成型刀车 那检验有必要每批都送首件样切片投影么?

网友(点评):
列检验方法就是包括了抽检周期,数量之类

网友:
发货时增加全尺寸检查报告并附带三坐标打点数据,这样才具有说服力

网友:
做专用检具吧,很方便,也不贵。

网友:
程序保证,那是不是位置度就是由机床精度和夹具保证了

网友:
三坐标检测最好,没有的话,做个样板,卡一下

网友:
接6#加一条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那不就成了作工艺的了!

网友:
感觉LZ挺可怜滴,不合格品出去了本应是检验员地责任,好家伙成了技术员地责任了!

网友:
就事论事,此风不可长。
假设此件是一次装夹在加工中心一次完成地,LZ是想说程序是保证对吧。程序是指加工件的编程是吧?但是你检验不能去看程序吧,必须是看结果。结果其实是漏检了,客户反馈了。错误在开始,程序错误了+检验漏了,现在要增加《检验程序》有责任不清之嫌疑,推脱扯皮之嫌。难讲每件都写检验程序,除非你是大批量生产。

楼主:
槽位于孔的内部 两个角度如需检验 需要切片投影

网友:
坐个专用检具

网友:
建议做专用的检具,检具必须要经过客户审核、认同......

其次,才是编写检验过程控制作业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