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冷系统设计建议,小型雕刻机用水冷主轴冷却。

楼主(2017-05-02):
       本人设计一台微型机床,使用的是外径62的电主轴,水冷却,电主轴功率1.2kw,要求冷却功率为500w。
      然后翻找了一下水冷机的样本,以河北同飞为例,最小的水冷机1.0kw的冷却功率,当然,重点是外形大。500X400X300的外形,够大,当然功能也够全。
       之前看过雕刻玉的雕刻机,采用的小水泵+小水箱+散热片的方式,自己做的,当然,温度不可控,就是一个循环水的。
因为,我这工况也是雕刻,功率不大,
       谁遇到过相关问题的,能来说下经验之谈么,采用的小水泵+小水箱+散热片的方式,自己做,效果怎么样,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散热片到不如风冷的好。

网友(点评):
师傅的意思是,弄个风扇吹散热片么?

网友:
看客户需求咯~
客户不舍得花银子,那你得告诉他,别放室外,室内要通风,阴凉地,最好水箱放地下,弄个大大的水箱。
要是客户环境苛刻,舍得花钱,那还是上个带制冷剂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上大侠正解

网友: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从事电主轴的开发,电主轴要求冷却系统比较好,主要是轴承的原因,高速下温度对轴承寿命影响很大。LZ这种情况,说白了还是成本问题。至于寿命嘛,就谈不上了。

网友(点评):
不是成本问题,是空间问题,专业的水冷机空间上太大。

网友(点评):
如果风冷能够实现,或者小型的水冷系统能够实现也是可以接受的。目前,医疗上用的电主轴是德国Jager生产的,空气冷却(不是电风扇),混合轴承,0.46kw

网友(点评):
一般空气冷却的,都气轴承电主轴,转速一般都超过40000转每分钟,内外轴承件是不接触的。接触式轴承的转速一般情况下都不超过30000转,接触式轴承高速运转,热量大,加上电机运转的热量。风冷很难达到冷却效果的

网友(点评):
平时见到比较多的气磨,也是这个基础原理。

网友(点评):
至于空间,难道你的冷却机是跟着机构一起运动,这样不现实的。

网友:
优先水冷,哪个客户都想少花钱效果好,微型机床的热源主要是切削热和内部的高速转动产生的热量,如果降低电主轴热量不方便,那就加大散切削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