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延时保压问题

楼主(2017-05-02):
目前自动不延迟保压,必须手动将接触器吸合,时间继电器才开始延时,到了设定时间后又能自己断开接触器,请问是怎么回事!是继电器接错了?17/12是接近开关常开,12接6,17接7,各位大神对嘛?

网友A:
看图,貌似是接线的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貌似是接线的问题哈

不知道怎么接。原来他们动过,12和17互换,问题更复杂

网友:
线接错了呀,接触为什么会不吸合呀,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