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花键设计的个人疑惑

楼主(2017-05-02):
        论坛的各位大大中午好,小弟最近刚接触花键,主要是从机械手册及花键标准《GBT 3478-2008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米制模数 齿侧配合) 》上面了解花键相关参数的确认(现在标准充分大部分都可以直接选择参数值),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比较疑惑:
       1、一对配合的花键,内花键与外花键的总公差、综合公差、齿距累积公差、及齿形公差是否都是一样的。标准上好像是一样的,但看过别人的设计好像又不一样,所以有点困惑;
       2、是关于花键齿侧配合的选择,什么情况下要选择什么样的配合公差,标准里面写的也不够明确,只是写着有最大配合间隙,及过盈之类的说法没有说具体的适用情况。
       恳请懂得的大神帮小弟解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问厂商,这个是有刀具决定的,而且国内目前的情况是,80%还是按旧国标生产的,新国标的很少,所以你按新的国标生产,起码得找到加工商先

网友(点评):
国内好像大多数还是外径定心的,齿侧的好像很少、、、

网友B: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也没有统一的规定,还需供应商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厂商,这个是有刀具决定的,而且国内目前的情况是,80%还是按旧国标生产的,新国标的很少,所以你按 ...

嗯 ,谢谢大大,但是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要求要提供图纸的,比较困难,不知您有没有认识的厂商,还请您介绍介绍,对了 我们主要是想做湿式制动桥的摩擦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也没有统一的规定,还需供应商确认了

嗯 谢谢大大!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好好理解一下公差,基本偏差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好好理解一下公差,基本偏差的含义,

    公差是指一个零件公差带的大小,只有一个数值;而基本偏差则有两个数值,分别是上偏差和下偏差,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也了解过间隙配合与过盈配合,只是还不是很确定对于渐开线花键什么情况要用间隙配合,什么情况要用过盈配合,还请大大明示,谢谢!

网友D:
标准上好像是一样的,但看过别人的设计好像又不一样?
标准是标准的,只有在加工方法难以保证时才不得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上好像是一样的,但看过别人的设计好像又不一样?
标准是标准的,只有在加工方法难以保证时才不得不修 ...

是啊,标准上内花键与外花键的总公差、综合公差、齿距累积公差、及齿形公差只有一个数值,也可能是选择其中的一个花键作为基准,配合花键则通过计算及加工工艺求得

网友(2019-01-25):
同样不明白该如何选择配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