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多实体的复制,你会吗?

楼主(2017-05-02):
在多实体环境下,怎么将一个实体上的凸台,复制到另一实体上(是复制而不是移动)?
现在我的问题是,只有“移动”才会有配合(要求移动过去后同心)的选项,而复制没有呢?

网友:
UG是可以的,Sw我还没去练,但我想也应该可以吧。具体还望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不实用啊,一般用到布尔时才会用到这,但是一个零件,很少画2个独立的实体放在那吧,一般一个零件就是一张图,谁一张图纸放2个零件啊

网友:
先按住Ctrl,左键按住数模,就能复制很多个

网友(点评):
下回发帖时别喝酒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比较忙,回帖是昏了头

网友:
你自己也看到了,就这么玩,没有就没有,软件的帮助文件也写的很清楚

网友:
有待改进

网友:
我记得有个版本的已经支持零件直接的特征复制粘贴了。。。是2016?

网友(点评):
很早的版本就支持特征的复制与粘贴,但楼主要的是实体的复制与粘贴

网友:
下面有提示配合,你用零件的配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