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正在学习力学

楼主(2017-05-02):
新手,正在学习力学,请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7-5-2 16:00):
粉碎机粉碎完的注塑用的塑料颗粒

补充内容 (2017-5-2 17:24):
急用,计算公式,谢谢

补充内容 (2017-5-2 22:26):
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看的哪门子力学,颗粒物质力学吗,颗粒状物质的堆积密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哪门子力学,颗粒物质力学吗,颗粒状物质的堆积密度呢。

哥哥呀,就一个桶,里面装的注塑用的颗粒,底下要做个门
门的受力啊

网友:
要知道安息角

网友A:
散料自然堆放时确实要考虑安息角,不过你这要考虑颗粒在料仓的流动状态,所以得去“荟萃山庄”问问

网友(点评):
是的,内部流动更复杂

楼主:
桶里的料上面按照平的,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料自然堆放时确实要考虑安息角,不过你这要考虑颗粒在料仓的流动状态,所以得去“荟萃山庄”问问

桶里的料上面按照平的,怎么计算

网友B:
1,像2#说的,要透彻的确是要学,颗粒物质力学,
2,如果楼主的B段足够长,用这段的颗粒重量乘以个2-5系数,差不多,受力大是你放料的时候受力大。

网友C:
直接做实验好了 这个理论计算不准的

网友(点评):
直接蒙吧,这个做实验也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实验好了 这个理论计算不准的

没关系的告诉我算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像2#说的,要透彻的确是要学,颗粒物质力学,
2,如果楼主的B段足够长,用这段的颗粒重量乘以个2-5系数 ...

跟A长差不多
告诉我算法呗

网友:
一个门,不行就凭经验值来吧,

网友D:
这个,不就是一个重力吗?力学三要素还搞不定?

网友(点评):
问题在于它是颗粒,而不是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一个重力吗?力学三要素还搞不定?

是么,再看看,红线那个端面受力

网友D:
是啊,端面受重力及其反作用力。你要求什么?还有哪里受力?把它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端面受重力及其反作用力。你要求什么?还有哪里受力?把它列出来。

红线端面受的力与桶内颗粒物质总重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一点关系没有,别那家伙瞎BB

网友E:
如果是水的话,就是“门”上面那个圆柱体的重力。我认个傻道理——如果水分子大到你的那个颗粒呢,会有什么变化?也许有,不过那是搞理论的人事,搞理论的人抱着这个题目可以吃一辈子。搞工程的要这么干,早被炒鱿鱼了吧。所以,就拿水作例子,当参考,再试验修正。

网友(点评):
大哥,读点颗粒力学散体力学再BB行吗,完全扯不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水的话,就是“门”上面那个圆柱体的重力。我认个傻道理——如果水分子大到你的那个颗粒呢,会有什么 ...

若果是水的话那就是红线上面A+B+C高度么

网友(点评):
绝对不能想当然是水,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若果是水的话那就是红线上面A+B+C高度么

这个问题因该问那个叫阿基米德的人。

网友(点评):
瞎BB什么,找点颗粒力学资料也比瞎BB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因该问那个叫阿基米德的人。

他是谁啊

网友(点评):
他是谁与你无关

网友: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百科式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静态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阿基米德和高斯牛顿并列为世界三大数学家。[1]  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阿基米德确立了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基本原理。给出许多求几何图形重心,包括由一抛物线和其网平行弦线所围成图形的重心的方法。阿基米德证明物体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等于它所排开液体的重量,这一结果后被称为阿基米德原理。他还给出正抛物旋转体浮在液体中平衡稳定的判据。阿基米德发明的机械有引水用的水螺旋,能牵动满载大船的杠杆滑轮机械,能说明日食,月食现象的地球-月球-太阳运行模型。但他认为机械发明比纯数学低级,因而没写这方面的著作。阿基米德还采用不断分割法求椭球体、旋转抛物体等的体积,这种方法已具有积分计算的雏形

——以上内容从百度百科直接复制粘贴,本人无功无过。

网友(点评):
完全在瞎JB扯淡

网友A:
这是从”荟萃山庄“得到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荟萃山庄“得到的消息

1、关键你想要干什么,理论计算这问题就深了;2、实际工程应用就可以按经验值或者“等效水”的极限法做了,然后看强度够不够;

3、可以用仿真的,有一些软真软件可以做,ADAMS、有限元等等;
整个回复看下来,觉得别人给你提供思路,你还态度那么“不耐烦”,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仿真什么呢,这是颗粒仿真,你说的那些泛泛之辈根本不行。

网友(点评):
用什么力学都告诉了,还要怎么的,回复里8爷都说了,有相当的深度,还要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荟萃山庄“得到的消息

咦,你还不是楼主。。。

网友F:
貌似高中的物理哦,这个不就是下圆柱面的受力吗,没其他力呀,S×h×物质重量吧,具体公式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本科生都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高中的物理哦,这个不就是下圆柱面的受力吗,没其他力呀,S×h×物质重量吧,具体公式不记得了。

哦  没见过的,幼稚了

网友:
这个东西,颗粒上表面是平的,静止状态,质量均匀,不受力矩。我只知道高中物理就可以搞完了,我水平确实没到研究生。各位都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楼主在纠结什么?要么水平很高,要么入门都说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荟萃山庄“得到的消息

这题目要严格算起来估计多数人要抓瞎的。。。(即使参数给全了)
门受力绝对是小于物料总重的,这点没错吧
如果这题的目的是门的强度校核,直接按物料总重再乘个安全系数就完事儿了。。。

再说“架桥”
工程上解决“架桥”问题简单粗暴得很。。。假设是下料桶
前段系统加温湿度控制,控制物料水分
料筒加称重传感器,用于判断是否架桥;用震动器解决架桥。。。

那位2266998有歪楼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