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设备叫什么,具体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7-05-02):
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过线设备,但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大伙帮帮忙,帮看看

网友A:
平行移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移载机

好像还不是,这个是叉到马桶下然后移载的,在百度上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不是,这个是叉到马桶下然后移载的,在百度上搜不到

这种非标生产线就别想直接找了
通过生产线厂家信息按图索骥吧

网友A:
可以发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移载应该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移载应该不复杂

我发不了视频

网友:
简单哈,先是皮带输送到头后,气缸(或者是丝杆滑块)又辅助输送,然后提升机上升,气缸收回,马桶和工装板再次被输送。。。非标输送线。

网友:
设备的名字没办法告诉你,通用设备一般有固定名字,比如车床,铣床,CNC等,这种非标的没有固定名字,只能根据他的作用将他称作什么类设备,比如输送机,再具体点皮带输送机,倍速链输送机,棍子输送机等等,非要问它名字,只能找生产厂家,王二麻子,木头六,具体叫啥名,那是人家厂家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