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部件叫什么(源自4轴码垛机器人)

楼主(2017-05-02):
这个是一个4轴码垛机器人上面的一个零部件,但是搞不懂这是个什么零部件,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说明哪个部位使用吧?才好知道

网友:
RV减速机

网友:
减速机壳体

网友:
内侧有齿吗,不会是谐波减速器钢轮吧

网友:
看那么多螺钉,并且有4组是三个一组,应该是胀紧套

网友:
感觉很像谐波减速机

网友:
有点像谐波减速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 是谐波减速器壳体

网友:
减速器有点像

网友:
光这图也看不出什么来啊

网友:
我猜测还有可能是机器人工具快换装置或者耦合连接器,有点像,但是因为看不到具体细节和安装位置,只能估计

网友C:
像减速机。

网友:
有点儿像减速机壳体

网友:
像谐波减速器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哪个部位使用吧?才好知道

四轴码垛机器人上面的连接rv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胀套?

不是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 是谐波减速器壳体

这个不是用谐波的是用RV的,这就是连接RV输出端的一个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减速机。

开始也觉得是减速机,可是减速机已经是另外一个零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涨套

嗯 刚才看了朋友们的答案 找了一下图片认识到了 谢谢了啊

网友:
不是交叉滚子转盘轴承?

网友:
外形很像谐波减速机,但是中间确实键槽。

网友:
你好,可以加 QQ吗?我也在学习码垛机这块,交流一下805932731

网友:
谐波减速机出力側的交叉滾子軸承。

网友:
我们有将此交叉滾子轴承应用在谐波减速机及行星减速机上,大家互相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带座辊子轴承。

网友:
谐波减速机专用交叉滚子轴承,在机器人本用体应上一般多用于末端(第六轴或第四轴),作输出连接法兰用。
正确的名称叫:交叉滚子轴承     型号示例:CSF14-3156     CSF25-6218

网友:
rv减速机啊

网友:
RV减速机,你这个只发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