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钣金件能折出来吗?

楼主(2017-05-0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钣金件能折出来吗??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钣金件能折出来吗??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钣金件能折出来吗??

网友A:
可以折弯

网友B:
方孔边可能会翘一点。

网友:
不影响折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弯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弯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孔边可能会翘一点。

就担心这个,要是翘边就太影响美观了
那就废了!

网友:
肯定没戏。不信就试试。不就一块板吗。

网友(点评):
恩 可以一试

网友:
主要看你折弯的下模开口的大小和孔边到圆角R15的距离,才能判断会不会翻边。除非用一次成型的R15圆角模具就不用担心。
不过为什么要特意在折弯的标R15,折弯一般会成型一个自然R,你标R15如果用普通V槽要多折好几刀,从工艺上来讲不方便,如果为了造型就没话说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为了造型啊!麻烦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折后需补角

网友:
主要看你孔的尺寸精度要求如何,看图上是自由公差,但孔太大,折弯后肯定变形;建议先折弯,再激光切割

网友(点评):
一般钣金都是先切孔,然后折弯。 如果先折弯,在切孔,钣金件好不好定位和夹持呢?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折弯机还有配激光切割;所以难做的孔都是第二道序激光切割出来的

网友:
相同的帖子发两遍,还有这么多人回,真是人品爆了

网友(点评):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网友:
3mm厚的板一般用24~30的下模,R角的切边距离方口的边最小要>24/2+1

网友:
没有做不出来的,只不过是价格和工艺性的问题

网友:
俯视图不能这样标注
给角度剖出来再标注

网友:
我愣是没看明白这图,不过开完孔后,变形是肯定的,在折弯前矫正一下,消除一下应力,效果会好些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建议

网友:
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可以折弯,一点问题没有。
前提是不能用V型冲压机构来干,得用冲压模。。。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