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效率的改善和提高

楼主(2017-05-02):
      如上图所示,很明显第①②③④⑥道都是折弯加工工序里“0利润”的“附带内容”,产生加工利润的只有第⑤道工序。如何减少“附带内容”,提高折弯加工的利润呢?

       在第①道的“材料搬入”工序里要使折弯师傅在加工前能一目了然地找出接下来要折弯用的材料时,需要在折弯加工前把待折弯的材料有条不紊的摆放整齐,并制定好师傅一眼能看出下一个要加工的材料摆放细则。AMADA带“AMNC”系统的折弯机里,在选择折弯程序的同时会显示出产品的展开形状及尺寸,该功能便于查找分辨待加工的材料,减少了师傅寻找材料的同时,还可以避免同形异尺寸材料引起的折弯加工错误。

       第②道的“数据制作”工序是折弯加工中最挑经验值的,因为该工序需要师傅会看图纸还要懂折弯技术。在制作折弯数据时,折弯机处于停止状态,不产生任何的利润。AMADA为了解决该工前准备问题,把所有加工现场停机准备的工序全部转移到办公室的软件里执行。在展开图做好的同时,折弯编程软件会24小时自动从数据库里读取程序自动编辑生成折弯加工程序。这样的话,加工现场无需待机准备,只需通过网络读取出数据库里要加工用的程序就可以马上加工,既减轻了师傅的负担,又提高了加工准备的效率,重点是所有的程序作为公司的财产保存在数据库里。

       第③④道的“工前准备”和“试折弯”工序里考验的是师傅的实际折弯经验值和折弯机本身的性能(精度,尺寸)。师傅在思考完折弯顺序后要考虑模具具体要安装在机床的哪个位置?安装完之后又要进行试折弯,折了好几遍然后又要调整角度,之后才能开始真正的折弯加工,做这些准备工作时,折弯机还是处于停机准备状态,不产生任何的加工利润。为了让这道工序更加简单,搭载了折弯导航的“AMNC”在安装模具后后挡块会自动移动到要安装模具的位置上,师傅只需根据导航的指示就可以快速准确无误地安装模具。为了减少“试折弯”,折弯角度测量器“BI”会自动检测出各种材料的反弹率对其进行自动角度补正。所以无需浪费昂贵的材料和宝贵的时间去试折弯,确保了产品每一刀的角度都在目标角度的±15′之内,大幅度提高产品品质。

       第⑤道的“加工”工序和折弯机各个轴的加工速度及精度尺寸性能有着密切关联,还需要折弯师傅能准确地记住折弯顺序。要提高该工序的整体效率,为了减少加工途中停机测量角度影响的时间,需要对角度精度管理等。AMADA搭载“AMNC”各系列的折弯机实现全轴(上下左右前后倾斜)高速移动保证了高速加工的同时,高精度的设计稳妥保障折弯角度在±15′到±30′之间,可以根据产品的加工要求选择合适的折弯设备。“AMNC”的加工画面里有着如汽车导航一样的折弯导航,会告知师傅每一刀是如何折弯的。有这么方便的折弯参照画面,折弯师傅就能又快又准确的进行折弯加工。

     折弯结束后还可以对照系统上显示的3D产品立体形状,检查实际折弯加工后的产品是否正确,确保产品的加工品质。

     第⑥道的“记录”工序会根据每个师傅的习惯不同,有的有记录,有的没有记录。这个记录关乎着重复加工产品再次加工问题,如果是同一个师傅的话,可以回忆起之前加工时的场景;如果是另外一个师傅做的话,那么没有记录就等于要重新制作数据,既浪费时间又无法保证产品的品质。折弯导航的“AMNC”带有备忘录功能,可以记录加工时的各项注意点,备忘录会随程序一起保存到数据库里。该功能可以实现不挑折弯师傅也可以精准快地进行折弯加工。

     折弯结果画面里记录了产品加工的具体时间,这些数据对掌握折弯加工的业绩,核算加工成本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下图如所示,AMADA的带折弯导航的设备大幅度减少“0利润”的“附带内容(蓝色)”。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篇对于折弯工种的现场管理有很大的技术支持;而且文中的折弯机这么高级,还有触摸屏工序显示??

网友:
阿玛达的那一套,现在重点推销,这一套可不便宜,而且一旦用了,那么以后就只能买阿玛达的设备了。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折弯机

网友(点评):
日本AMADA的折弯设备,国内很多钣金厂再用,机床展上应该也可以看到

网友:
设备的发展思路,很酷,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高级的折弯机

日本AMADA的折弯设备,国内很多钣金厂再用,机床展上应该也可以看到。

网友:
长见识了,比一下我们小厂的设备就是原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