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平衡器负载超过最大容量会一直下落吗

楼主(2017-05-02):
如题,弹簧平衡器负载超过最大容量会一直下落吗?

网友A:
调节平衡器上的调节蜗杆、使平衡器的平衡重量与所使用工具的重量一致,使工具在行程范围内的任意位置均达到平衡,即工具处于无重状态。当顺时针调节时,平衡重量增大,反之减少。供货时已将平衡重量调在中间值,调节时不能使平衡重量高于或低于额定值,否则将影响正常操作。所以超过额度限额,肯定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平衡器上的调节蜗杆、使平衡器的平衡重量与所使用工具的重量一致,使工具在行程范围内的任意位置均达到 ...

额,谢谢你,前边的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超重会怎么样,重物会直接下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