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检测设备固定装置

楼主(2017-05-03):
       请教各位前辈,我们有个大小形状类似下图移动彩超的移动检测设备,重心在中间,要放置在冷柜车上,运输出去使用,运输过程中要用装置固定住防止摔坏,本来已设计好准备加工,但是老板要求尽量买现成的装置回来自己安装或稍加改动,因为整车一体给客户使用,所以要求美观,请问是否有品牌或型号推荐?谢谢!

网友A:
你们这款产品,没有包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款产品,没有包装吗?

因为这个和车是配套的(车上还有其他检测设备),也就是每次给客户用就一起带过去,要求不打包,方便及时到及时用,比较急在车上也可以用

网友B:
这个估计还得自己搞
兼顾物理连接和线缆连接

可以借用的貌似只有车上的锁定机构了吧

网友C:
如果有供货渠道,买回来自己组装确实好办法,可以降低失败的概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还得自己搞
兼顾物理连接和线缆连接

链接不是问题,只需要解决固定问题,老板不干,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供货渠道,买回来自己组装确实好办法,可以降低失败的概论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货自己能走。

网友(点评):
老板提了个不好做的要求,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不是问题,只需要解决固定问题,老板不干,我也没办法

重点是,不是同行业的很难帮到你。。。
但如果是同行业,那必然存在竞争关系。。。

网友D:
四个轮可以锁死,应该是怕出现急刹车时候的窜动。做个结构把它固定在角落,前面可以打开的,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轮可以锁死,应该是怕出现急刹车时候的窜动。做个结构把它固定在角落,前面可以打开的,方便拆卸

本来这样做的,都做好了,老板要求买个现成的固定设备来实现,别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