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铆钉铆接问题

楼主(2017-05-03):
像图中所示的无头铆钉怎么铆接,会用到什么工具和机器,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
主要选对铆接工具,如图:

网友:
用冲子,原理就是用冲子将两端孔涨开,好像有专用工具,如果简单就用冲子凑合吧。

网友:
插进去,两头镦粗。

网友:
大锤80小锤100

网友:
用压力机,将铆钉头扩开
板件表面预先做好沉头孔

网友:
铆钉部位预留孔,然后分别两头冲铆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