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物回转计算问题

楼主(2017-05-03):
现有一重物大概20t,我准备使用电机减速器带回转支撑旋转重物,想请教一下重物回转主要是克服什么力,怎么计算电机功率,减速器所受的扭矩等?

网友:
如何回转?水平回转?还是垂直回转?水平回转主要克服轴承摩擦力,再一个就是负载相对回转轴的转动惯量,根据这些,简单算下启动转矩和所需功率,按功率扭矩选电机。垂直回转也差不多,但要注意如果重心与回转周有偏心,负载是周期变化的,需按最大负载情况计算。

网友:
应该是垂直旋转吧,参考下面的帖子。转动体转矩计算http://w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

楼主:
是垂直旋转的

网友:
与你打算用多长时间让重物达到额定转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主要客服重力吧,重力乘于回转半径就是需要克服的阻挡扭矩;整体架在轴承上,摩擦力应该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