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加工

楼主(2017-05-03):
外圆30内孔29.5长20!同心0.05内。十几件。外圆可磨可不磨!怎么加工,材料不锈钢,或42crmo

补充内容 (2017-5-4 08:46):
一个装在油封里的轴套,

网友:
留出装夹部分,中走丝或者慢走丝,试试。

网友:
尺寸公差多少?

网友A:
先车内孔定总长,车个轴上螺纹锁紧,轴比孔大0.02即可。
或先车外圆定总长,车个沉孔,装进去螺纹锁紧,孔比零件外圆大0.02即可。
喜欢怎么干自己看着办。

网友:
是壁厚0.25mm吗?

网友B:
壁厚太薄了,你这个设计就有问题,建议参考薄壁不锈钢GB/T19228.2选用吧。

网友:
壁厚0.25?这如何加工为好?用钢管线切割?

网友:
壁厚太薄了,你磨完,取件后肯定会反弹变形的

网友:
先车内孔,
然后上芯轴,轴向压紧车外圆至尺寸,(加长部分不车)
最后夹多头割断。

网友C:
先车内孔到尺寸,外圆留余量切断,让后使用內涨夹具上磨床磨削,会有一些变形,试试看吧,这么薄的薄壁件第一次看到,还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太薄了,你这个设计就有问题,建议参考薄壁不锈钢GB/T19228.2选用吧。

客户要的,一个油封里面的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内孔定总长,车个轴上螺纹锁紧,轴比孔大0.02即可。
或先车外圆定总长,车个沉孔,装进去螺纹锁紧,孔 ...

不好装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车内孔到尺寸,外圆留余量切断,让后使用內涨夹具上磨床磨削,会有一些变形,试试看吧,这么薄的薄壁件第 ...

恩,可以尝试内涨,只不过有点麻烦 ,还要加工心棒和涨套

网友:
壁厚0.25的薄壁套加工,核心的难点在于切削热变形,不锈钢线膨胀系数大:约为碳素钢的1.5倍,在切削温度作用下,工件容易产生热变形,尺寸精度较难控制。原因是切削时塑性变形及与刀具间的摩擦都很大,产生的切削热多;加上不锈钢的导热系数约为45号钢的½~¼,大量切削热都集中在切削区和刀—屑接触的界面上,散热条件差。在相同的条件下,1Cr18Ni9Ti的切削温度比45号钢高200℃左右。建议在芯轴上下功夫,比如采用紫铜材料或芯轴外圆水槽循环来快速降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可以尝试内涨,只不过有点麻烦 ,还要加工心棒和涨套

试内涨的时候压力一定要调整好,压力太小反而会变形的,但是楼主这么薄的零件是否通用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