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长600,15厚的PVC或尼龙最多承受多重?

楼主(2017-05-03):
如图所示边长600,15厚的PVC或尼龙最多承受多重?

网友:
简直服了,你会不会提问。换句话说,你究竟知道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
固定支撑在哪,力加载何处,是集中力还是均布力,是静载力还是动态力,或是冲击力。

网友(点评):
鸡同鸭讲的悲哀。。。哈哈

网友(点评):
一个简单的东西没必要太较真

网友:
你要首先确定你的台面需要承重多少,然后根据要求去设计结构选择材料。

网友:
300公斤没问题

网友:
材料很常见,可以做一次破坏性试验,模拟装配方式,自己加重量。
100KG+100KG+50KG+50KG+20KG+20KG……这样去做,然后可以出一个报告给老板,或者给客户。
试验阶段要录像。

网友:
如果担心,可以再增加支点。量大的话,还是先做实验比较稳妥。

网友(点评):
20公斤应该没事吧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这尺寸的木板也能够承受20公斤。PVC应该比木板好一些吧。

网友:
楼主可以把尺寸报给我,我帮你用软件分析下

网友(点评):
500*600*15

网友(点评):
固定点呢?

网友(点评):
四个点尺寸400*200居中放置

网友(点评):
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
支持强度够,随便放,担心不够中间可以再加两道。

网友:
只要支撑强度够,随便放,反正压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