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works2015 插入—表格——设计表无反应

楼主(2017-05-03):
slidworks2015  插入—表格——设计表无反应,是怎么回事呢。我按照网上说的,重装,装ACCESS,安装OFFICE2007,安装WPS2015,都不行,大家碰到过没?

要达到下图的效果!!

网友:
好像没发现问题。

网友(点评):
对啊,你的怎么没问题呢?我的也是64位2015版本。你装的哪个版本的excel?或者,是否还有破解文件?求QQ号

网友:
先装完整版的Office2007。再装 solidworks2015。

网友(点评):
亲测有效,我成功了!

网友(点评):
祝贺,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这个表格是干什么用的?是装配档的表格吗?

网友:
官方系统支持声明已经明确office2007什么的早就进历史垃圾堆了。必须是office2010之后的版本,而且是完整版正规安装,什么绿色版之类都滚粗。
还有WPS是什么玩意,人家美国公司眼里只有微软office,懂不。

网友:
所以买正版SolidWorks,还得配个合适版本的office。

网友(点评):
我装了2个版本的SW,公司SW2013。家里SW2016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装个office2016试试

网友:
用的是2016版的,之前也有遇到过,同事的电脑插入设计表死活就是不行,没能解决。

网友A:
建议换成2010的office即可

网友(2018-05-14):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成2010的office即可

我特意装的10版本也不行啊,,,插入设计表没有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