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热膨胀系数在低温收缩(0°C以下)是否适用啊?

楼主(2017-05-03):
经常用到金属材料在高温20-400°C的热膨胀系数,网上也有相关表格,但是怎么也找不到304SS在低温情况的收缩率,哪位可以在低温收缩率这块有了解,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应该还是用热膨胀系数表示,只是在低温下热膨胀系数更大些。

网友B:
做一次试验实践

楼主(2017-07-21):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试验实践

没试验条件~,还好后来在网上找到一个低温的表,凑乎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用热膨胀系数表示,只是在低温下热膨胀系数更大些。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