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数控机床的发展方向

楼主(2017-05-03):
1.可靠性最大化
数控机床的可靠性一直是用户最关心的主要指标。数控系统将采用更高集成度的电路芯片,利用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专用及混合式集成电路,以减少元器件的数量,来提高可靠性。
2.控制系统小型化
数控系统小型化便于将机、电装置结合为一体。目前主要采用超大规模集成元件、多层印刷电路板,采用三维安装方法,使电子元器件得以高密度安装,较大规模缩小系统的占有空间。
3.智能化
现代数控机床将引进自适应控制技术,根据切削条件的变化,自动调节工作参数,使加工过程中能保持最佳工作状态,从而得到较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同时也能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设备的生产效率。具有自诊断、自修复功能,在整个工作状态中,系统随时对CNC系统本身以及与其相连的各种设备进行自诊断、检查。
4.数控编程自动化
目前CAD/CAM图形交互式自动编程已得到较多的应用,是数控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它是利用CAD绘制的零件加工图样,再经计算机内的刀具轨迹数据进行计算和后置处理,从而自动生成NC零件加工程序,以实现CAD与CAM的集成。
5.高速度、高精度化
速度和精度是数控机床的两个重要指标,它直接关系到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目前,数控系统采用位数、频率更高的处理器,以提高系统的基本运算速度。
6.多功能化
配有自动换刀机构(刀库容量可达100把以上)的各类加工中心,能在同一台机床上同时实现铣削、镗削、钻削、车削、铰孔、扩孔、攻螺纹等多种工序加工,现代数控机床还采用了多主轴、多面体切削,即同时对一个零件的不同部位进行不同方式的切削加工。
   这些发展方向在国外的机床上已经有体现了,国产的机床上陆陆续续也在增加各种指标,希望国内的机床能尽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在未来超越发达国家的机床产业

网友A:
以后数控机床会取代传统单一功能的机床。

网友B:
请教楼主,增材制造以后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如何?会对机床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数控机床会取代传统单一功能的机床。

普通机床做一些简单的维修,效率还是很高的,省去了数控机床的调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增材制造以后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如何?会对机床产生什么影响?

增材制造目前来看成本还是很高的,短期内很难普及,展会上见过dmg的设备,制造出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不是太好,做为铸件毛胚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材制造目前来看成本还是很高的,短期内很难普及,展会上见过dmg的设备,制造出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不是 ...

以后是否会取代日用品的制造,个性化?以前grabcad举办过给自己的孩子设计玩具3d打印,如果发达国家这个推广,小商品商场会有很大的变化吧

网友:
基本已经就是这模样了,以后应该是智慧型网络化加工车间

网友:
现在有的机床已经集成了3D打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