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光与拉丝的区别

楼主(2017-05-03):
如题

网友:
这应该是铝制品、玻璃、不锈钢制品类的表面处理的二个方法吧。当然广义看也包括了线材做成棒料的二种工艺。
砂光   就是利用砂布、砂轮中的“粒”进行磨(切、拉)加工。如电视机边框、窗玻璃;
拉丝   只是通过给产品施加力学拉伸的动作,由产品自身形变形成出表面闰的外观纹路。如装饰铝塑复合板、数控车用的棒料。

网友:
在不锈钢上的区别,拉丝不锈钢表面是亚光的,仔细看上面有一丝一丝的纹理,但是摸不出来.比一般亮面的不锈钢耐磨,看起来更上档次一些。拉丝一般分为:180# 240# 320# 400#系数的直线纹路布满整块不锈钢板,而砂光就是断断续续的短线布满整个不锈钢板!

网友:
拉丝的显得更亮,反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