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由公差的内螺纹,其中径和小径公差怎么确定?

楼主(2017-05-03):
一内螺纹,零件图上只标注“M12×1.25”,如何确定其中径和小径的公差?

网友:
这个标准看懂了,公差配合才算过关了
http://www.cmiw.cn/thread-472050-1-1.html

网友:
有GB,按GB。

网友A:
按照GB/T197-2003《普通螺纹 公差》标准的第8章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中等公差精度螺纹不标注其公差带代号。内螺纹:-5H 公称直径小于和等于1.4mm时;-6H 公称直径大于和等于1.6mm时。外螺纹:-6h 公称直径小于和等于1.4mm时;-6g 公称直径大于和等于1.6mm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GB/T197-2003《普通螺纹 公差》标准的第8章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中等公差精度螺纹不标注其公差带代号 ...

"M12*1.25"未注就是6H?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17-07-07):
我们这里会默认为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