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鼻祖的技能三:明察秋毫

楼主(2017-05-04):
图片中的左右二块板,由特殊榫头楔合而成一体。为了保证这二块板组合后,永远不会松脱。
左边板上的凸榫头,由二部份组成:一半是矩形。另一半是一个外大内小,带倒锥的方锥。
那么要问,在右边板中应该挖一个什么样的孔,才能实现左边板凸锥顺利楔合进去?

网友:
感觉应该设计销钉。要不然走侧面滑入

网友:
长方孔,尺寸为方隼和带倒锥的方锥之和。然后从侧面固定斜度倒锥.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

网友:
表示不敢轻易回答

网友:
顶面开槽,然后加锲形块竖直插入,个人拙见。

网友:
是单纯的挖孔,还是加个小东西进去?

网友:
刚在软件上演示一下,如图……

在上孔加菱形楔子,底部用弹簧

网友:
矩形块后面加弹簧或对面坑里加胶?立起来用斧子震几下,掉进去胶固化

网友:
和凸榫头一样的孔,从侧面进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公布答案?

网友(点评):
方法有几个,但最优方案就一个。答案后面肯定会上,我想来得及的话做成动画。你只要持续关心社区的帖子就是了。其实,有答案反而束缚了大伙的思维能力。

网友:
你那个楔子现在固定那头打算是什么样?是方的还是倒锥?倒锥还有点意思,方的的话,就是糊弄人,打噱头了,反过来安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就这个,方法有几个,但最优方案就一个

网友:
先沿着倒锲子方向到底,再垂直方向滑移半个宽度到位。对面开相应孔即可。
如材料厚度够,木材纤维方向合适,也可采用加锲子固定方式

网友:
在另外一个板同样的位置靠前开一个大小相同的长孔,在靠后位置做斜面。安装步骤是先插进去,然后往前推,用斜面贴合。

网友:
从侧面开对称的槽滑进去。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开一个1.5倍长度的槽,其中最前端的0.5倍做成内大外小,另外两个0.5倍做成内外一样大小。
组合时先插入榫头,然后两块板再沿着拼缝方向相互错动0.5倍的距离。

网友A:
为什么不多打几个孔,然后用有形状的锥插进去,另一块也开孔,对插,然后用螺纹胶涂在里面固定,?????? 单个怎么看都会断

网友:
还有可以开燕尾榫连接 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多打几个孔,然后用有形状的锥插进去,另一块也开孔,对插,然后用螺纹胶涂在里面固定,???? ...

这个系列目的是,通过展示木工在那最缺乏生产设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这种智慧(技巧),来启发大家的聪明才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目的是,通过展示木工在那最缺乏生产设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这种智慧(技巧),来启发大家的聪明 ...

。。。。。我对木工不是特别熟,只知道开榫眼,插

网友B:
楼主你这是在考我们么

网友:
先把圆棒插入圆孔,方块塞入,与左木块平齐或凹一点进去,卡入倒楔,立起,用斧子震方块进右木块,圆棒同时掉出并翻倒,限制方块再掉回。

网友:
这个就不用文字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在考我们么

也可以这样说,但主旨不是考,而是头脑风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这样说,但主旨不是考,而是头脑风暴

楼主  我有点私人问题请教您
我在新单位干设计 领导想让我自己带项目 以前我都是接项目然后根据上级指标干 个人缺少大方向感
现在我怎么自己能开发新项目呢

网友(点评):
压力变动力,项目从公司产品系列配套上找比较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有点私人问题请教您
我在新单位干设计 领导想让我自己带项目 以前我都是接项目然后根据上级指标 ...

我们单位研发是新成立的  主要做振动方面  我现在看来就是 只要是振动有关的  都可以做 但主要还是隔振

网友:
同意8楼的,当时应该木有弹簧吧,都是木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