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攻的螺纹孔在CAD上怎么标注?

楼主(2017-05-04):
请问,钣金上攻的螺纹孔在CAD上怎么标注?直接标M3  M4吗

楼主:
还有钣金上压铆螺母的话怎么标注?求大神指教,最好配个图,感激不尽

网友:
丝锥M4(P=0.7)
压铆螺母 M8  底孔øA
个人愚见

网友:
就直接标个M3、M4就好了啊,比如5-M3通,3-M4穿板厚。
如果是焊了螺母在上面,那就标5-M4(背焊螺母),最多加一点:5-M4(背焊螺母,底孔φ5)
只要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行。

网友A:
成品图上,标注出螺纹孔的规格大小就好了。位置想标就标一标。
激光切割会拿着你的下料图,把螺纹孔那地方切个底孔的,然后再攻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图上,标注出螺纹孔的规格大小就好了。位置想标就标一标。
激光切割会拿着你的下料图,把螺纹孔那地方 ...

当然了,这个需要激光切割的编程人员看着成品图纸来考虑的,他们出下料图的时候,就肯定不是螺钉孔了

网友:
直接标准几-M3或M4通;和普通机械零件上标注是相同的

网友(2017-07-05):
成品图上直接标注螺纹,展开图上标注底孔大小

网友:
零件图上标注螺纹尺寸就行,钣金展开图上的话就标底孔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