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最大角加速度

楼主(2017-05-04):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交流伺服电机最大角加速度怎么求呢?

网友A:
最大角加速度=电机的最大扭矩/电机的转动惯量
上面是没有负载的情况,有负载的话,则:
扭矩=电机最大扭矩-负载所产生的扭矩,
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负载惯量+丝杆或皮带等的惯量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计算得到阿...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角加速度=电机的最大扭矩/电机的转动惯量
上面是没有负载的情况,有负载的话,则:
扭矩=电机最大扭矩- ...

请问下转动惯量是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吗?

网友(点评):
也可以这么理解.是所有相关运动物件惯量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