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力差距有点大,咨询下

楼主(2017-05-04):
用adams进行动力学分析,1、直接在部件里面添加运动速度,测量受力分析;2、添加驱动后,测量受力分析。两个结构差距好大,谁能解释下

网友:
直接运动速度与驱动运动是不同的;驱动有加速度的关系,这个计算出来值会大一些吧?

网友(点评):
知道原因了,多了个重力

楼主:
对了用这个软件可以测电机驱动要多大力矩吗?部件运动是添加速度了还是加速度,测力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