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电通 H4CP-T数车系统操作

楼主(2017-05-04):
刚接触中达电通 H4CP-T数车系统,想请教一下这系统怎样对刀和试加工

网友:
基本方法有手动对刀、对刀仪对刀、ATC对刀和自动对刀等。

网友:
这系统第一次听说,基本数控类型都方法都很类似,照说明书摸索吧

网友:
不管什么数控系统,对刀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输入数值的页面不一样而已,照书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