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行程误差与配管口径的疑问?

楼主(2017-05-04):
1.图示所示误差是否指气缸满行程使用时的误差?气缸产生行程误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配管口径1/8是否意味着所选气管必须是1/8?

网友A:
应当是制造误差,比如行程180mm气缸误差是+2mm。你买供称行程180气缸实际是179mm的就是不合格品,如果是181mm就是没有问题的。
配管口径决定你选的接头五金件有关,配管是只和五金件有关!和上面表示无直接关系。

网友(点评):
制造误差怎么可能这么大

网友(点评):
这是厂家写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缓冲橡胶造成的

网友(点评):
N个件装配到一起的制造误差。

网友(点评):
这个五金件是快速接头么?

网友(点评):
这个五金件是个变径的

网友B:
个人观点:气体的可压缩性是产生行程的误差的原因之一,配管口径跟气管口径不是一个概念吧,配管口径是1/8、1/4、3/8、1/2
气管口径:φ16、φ12、φ10、φ8、φ6等,同样1/8的可接头也有接φ10和φ8之分

网友(点评):
气缸上的丝扣是一定的,接管的五金件接气缸一端是必须符合。而五金件接管地那一端有几种口径的规格备选,可以接不同直径的气管。

网友:
Rc1/8是英制尺寸,说明与之配合使用的气管接头是1/8牙,和气管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气体的可压缩性是产生行程的误差的原因之一,配管口径跟气管口径不是一个概念吧,配管口径是1/8 ...

配管口径与气管口径区别还是不明白,气体虽可压缩性但是到行程末端就不存在什么压缩不压缩的问题

网友C:
1.行程误差如果写在手册规格表里, 一定是实际使用的公差, 和制造误差和公差有关系,但不是;
   缸产生行程误差的原因:
   1.缸筒的长度,一般公差+0.5^-0;
   2.和缸筒配合的前后端盖,配合的面这个尺寸, 一般公差+0.3^-0
   3.活塞宽度, 及活塞接触的两个面,设计的公差;
2.接口与使用多大直径的管子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笔误,是行程公差,不是行程误差

网友(点评):
比如你是1/8的接口,你可用4.6.8三规格的气管, 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管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误差,我的理解是:由于加工时超出尺寸公差的, 或者在装配时产生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行程误差如果写在手册规格表里, 一定是实际使用的公差, 和制造误差和公差有关系,但不是;
   缸产生行程 ...

那么气缸产生行程误差的原因是什么?
接口与管子怎么连接?

网友(点评):
笔误,是行程公差,不是行程误差. 接口与管子用管接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制造误差,比如行程180mm气缸误差是+2mm。你买供称行程180气缸实际是179mm的就是不合格品,如果是181 ...

气缸在选型时有快速接头选项,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快速接头?

网友D:
气缸行程误差最明显的是标准气缸,其首尾两端有两个缓冲螺帽,如图;而气压肯定会有强弱之分,与缓冲抵消就会导致行程的误差,所以很多移动机构会增加硬限位已保证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行程误差最明显的是标准气缸,其首尾两端有两个缓冲螺帽,如图;而气压肯定会有强弱之分,与缓冲抵消就 ...

我的理解是酱紫的:缓冲螺帽改变口径大小来调节阻尼,从而实现缓冲。那么问题来啦,被缓冲螺帽节流后的气体去哪里啦,是完全释放啦还是憋在另一封闭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酱紫的:缓冲螺帽改变口径大小来调节阻尼,从而实现缓冲。那么问题来啦,被缓冲螺帽节流后的气 ...

缓冲螺帽?节流阀吗?控制气体流量达到控制气缸运动速度的目的!楼主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是控制气缸运动速度,而是气缸运动末端位置误差产生原因

网友:
产生行程误差是制造公差的原因

网友:
发现楼主问的问题都很接地气,新手看着舒服,看的明白。 大家回答的也很好,很详细很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