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种导轨,材料是铝合金6063

楼主(2017-05-04):
产品如图;
东西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尺寸超差严重,造成滑块在导轨内晃动严重。 滑块的厚度现在是3.13。导轨内尺寸调整过一次,设计尺寸是3.2 ,但是实际做出来到3.4的尺寸。导致滑块晃动很厉害。
求大侠们帮忙想想办法,是这种结构不合适 还是加工工艺有问题。
加工方法是先挤压的型材,然后机加工。

网友A:
应该是在设计上的失误,太薄变形严重。改吧。

网友(点评):
这个厚度多少能保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设计上的失误,太薄变形严重。改吧。

您是说导轨下侧的厚度是吗?

网友B:
楼主这个导轨是怎么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导轨是怎么样加工出来的??

先挤出的型材,是个方管。后面的都是铣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并且价格便宜

网友B:
哦哦;那变形大可能是壁厚太薄了,还是从结构上解决;加工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厚度7.2,看是不是加工后外扩了。。。如果是的话,说明是结构的问题
±0.75的公差。。。(⊙﹏⊙)b

如果对导向有要求,建议最好用光轴

网友:
挤压成型的铝材形变量大。个人认为在挤压冷却后需要回火处理,然后进行机加工。
如果定长可以考虑铸铝,形变量可控。
http://www.chinamachinist.net/study/112551.html

网友C:
在我们这儿,连第一次评审都通不过。别说做出来了。主管都要骂人了!

网友(点评):
啥意思....不合理是吗,这是我们这的历史遗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变形大可能是壁厚太薄了,还是从结构上解决;加工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了

不主要是加工的问题,型材要求3.2的尺寸,但是做出来超差20丝,晃量很大

网友:
铝材加工变形量很大而且切掉实体部分有太多,改方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主要是加工的问题,型材要求3.2的尺寸,但是做出来超差20丝,晃量很大

但你壁厚这么薄,加工中心铣得时候它会弹的,即加工过程中已经产生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们这儿,连第一次评审都通不过。别说做出来了。主管都要骂人了!

科技是在进步的。历史问题的话。那就祸害下去。。。看看最后能笑看风云!

网友:
楼主最好先检测一下导轨的变形规律,如果滑道的两头与中间的尺寸都是一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加工的时候超差了

网友:
刚度太差

网友(点评):
同感,刚性太差。

网友(点评):
挤压铝型材能不能达到很高的精度误差 如果型材的精度误差只能保证在正负10丝 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点评):
没有刚度,精度就是无根之木

网友:
铝材做导轨吗?你的寿命要求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设计上的失误,太薄变形严重。改吧。

铝型材加工容易热变形,再加上你的产品加工量太大了壁厚那么薄,变形严重是肯定的,建议改结构,改成组合拼装式

网友:
20丝的公差大,应该是加工时中间一直跳动弹,估计你要不该结构,要不就做个工装夹具保证铣加工管壁不颤动

楼主:
问下各位大侠,不知道有没有涉及到型材行业的。类似这种型材,精度误差能达到多少?

网友:
挤压出的型材本身就超差了是吧,那就调整挤压模具啊

网友:
试试线割。太薄了,铣削不好控制变形量!

网友(点评):
成本啊 线切割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
我是做铝型材的。
内腔的尺寸精度已经很高。
但是,新模具的内腔总是偏大,让挤压厂把模具修小一点就行。
精度高,无非是成本增加,相互协商好就成。